请问一下GateWay笔记本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1-12-10):
复制搜索
各位大虾好,我是新手,刚刚接到一GATEWAY的笔记本,开机要进入系统时,提示硬盘IO错误,然后重新启动,那笔记本硬盘是用SATA接口的,比较特别的是那SATA插口和硬盘是连接在一起的然后通过插口上的数据线连接在主板上的。请问这个笔记本硬盘直接换就是了吗?我刚刚换上一个笔记本硬盘认不出来。。。请各位大虾赐教,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主板问题

网友:
换硬盘不行看看,硬盘接口或者主板有问题

网友:
可是原来那块坏的硬盘在主板上是可以认得到的啊

网友:
是不是接口线的问题么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啊

网友:
换个硬盘上去试下就知道了。。或是你主板BIOS里面调一下,,把那个SATA的调成IDE的

网友:
我不是说了吗?换了块硬盘上去认不到,原来的坏的可以认到,SATA MODE 也是选的IDE模式。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

网友A:
直接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系统看看

先谢过了,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