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30A双屏。。求助。。。。

楼主(2011-12-10):
客户拿来时 是 不亮。 测试下 电流正常, 应该是显卡的事,就报价修了。然后重植了一下 点下亮了。。我就屁颠屁颠的装上了 。。 结果 进系统以后双屏。。 多了一个 红颜色的。。   以为是驱动的事,就从新下了个 驱动 , 故障依旧。。木法  又订了个显卡。 换后 还是双屏。。以为显卡有问题 ,又换了个。。还是。。 我崩溃。。  颗粒我也加焊了  没有换。。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搞了。。。   我想问问 跟BIOS有没有关系,,没有的话  还怎么修  求思路。求高招。

网友(点评):
换的是升级版的吗?没做好吧。

网友:
还有一点 忘说了   把驱动停用不双屏。。。

网友:
可能驱动不对

网友A:
那就再重植吧,不行就换过一个显卡吧

网友B:
在DOS里会不会这样呢?

网友C:
显卡 以及显卡驱动 就这2个

网友:
不行就换过显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重植吧,不行就换过一个显卡吧

这个显卡 都做5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DOS里会不会这样呢?

进系统前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 以及显卡驱动 就这2个

驱动 换很多了。。 应该不是驱动的事了    我怕 在换显卡 还不好。。。我都修的不自信了。。。。

网友C:
你换的是全新的还是什么的?最好换升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是全新的还是什么的?最好换升级的

换的新的   7300-n-a3

网友D:
你是不是把主板屏线接口里面的针搞歪了,我以前就遇到过,差点把板搞费了

网友:
细心点看看应该能找到问题不要光换显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把主板屏线接口里面的针搞歪了,我以前就遇到过,差点把板搞费了

我刚看了看   木有歪。。。

网友:
这个机我也遇到过分屏,是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分6个屏,我也换了3个显卡,重做了显存没好,退了,相当郁闷。。

网友:
看看屏的反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刚看了看   木有歪。。。

你测量一下lvds线路,还有可能是显存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测量一下lvds线路,还有可能是显存挂了

lvds量了 。。。   正常。。   哎  去找个 显存 换换试试吧  谢了。。。

网友:
郁闷  这样的情况都被楼主碰到了  原来显卡都这样的啊

网友:
我修过此机,是7200的显卡,先加焊,不行重植.

网友:
好蛋疼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