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42E9FR 是否逻辑板的问题?

楼主(2011-12-10):
(图片)

网友(点评):
屏坏了,换屏上面的芯片试一下,

网友:
我看着像屏坏了

网友:
不会吧?刚过保修期的机子。

网友:
不像是屏。考虑屏线,驱动板。

网友:
检查屏线及接口是否正常。

网友:
输入VGA信号试试 估计逻辑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吧,考虑屏线跟逻辑板。。

网友:
先刷程序再说,进总线看一下有屏参选项么,有的话只要选对屏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 只看到图片就想准确的说出某一个件坏 是很困难的 先换块驱动板点屏看一下.看是驱动板的问题  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光看图片,不能说明是驱动板,还是逻辑板的问题,最好还是找个代换试一下.

网友:
百分百逻辑板坏了,修过几台了,屏好像是台湾的

网友:
正好可以看3D嘛~!~!~! 挺好的

网友:
这3D看着就晕,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