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模糊,过几分钟就正常的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12-10):
HANNS-G的液晶显示器。
今开机发现那个问题,以前修CRT的时候大多是管座的问题。
液晶的还没修过,是否是电容供电的问题?
先谢谢各位关注本贴的网友了!

我没找到类似的贴,如有,麻烦给个连接,我去学习学习!
屏没拆开修过!

网友:
先打开看看板,也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容问题吧

网友A:
液晶显示器这样子的故障很少见,会的说说

网友:
我也估计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液晶显示器没有散焦的问题。估计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或供电不良。

网友:
如果屏以前被别人打开过,有可能是导光板有雾气,最好是用点屏套件验证一下。CRT的除了管座还有G2.液晶的一般会出现拖尾,我最近维修的几台三星LCD,都是MCU问题,这个英文版本的还不好刷,可以考虑换中文版本。

网友:
打开再说吧.这样说不清楚的.

网友(点评):
楼主说这机器别人没修过

网友(点评):
就是因为没别人修过 所以才要开壳看咯

网友:
液晶显示器,开机模糊的故障还很少见,,不如传个图看一看,,

网友:
说的太笼统  不好判断

网友:
只见过CRT的有过这属情况。

网友:
你还是先拆开再说吧呵呵

网友:
用通用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一下看看,先找出问题再研究

网友:
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没见过

网友:
电容   也有可能是屏接口  屏线那脏了

网友:
一开始温度低   有点模糊  温度高了  接触好了  就正常了   也说部定的

网友:
前二天将屏拆了没看到有明显的问题,就做了下清洁工作后,感觉好一点了,继续观察。。。。。
谢谢各位网友的指点!!
如有什么问题继续通告大家!!!
再一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
会不会是屏内液晶的问题

网友:
看下是不是电容鼓了或者是屏线换看看。

网友:
看了楼主的回复,感觉是屏线没插好或者接头处氧化了。

网友:
这个现象还真没见过。。。。

网友:
导光板雾化是有可能,至于屏排线清理或换一根很快就知道,也许是屏上有一组供电不正常,最是通用套板屏看看。

网友:
大多数
电容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楼主搞好了就说下 这问题液晶上还真没见过

网友:
一般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容。我碰到过很多,。

网友:
以前修过和你差不多一样的,它是因为屏接口和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不知你现在搞好了吗?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换电容吧

网友:
楼主拆开看过电容有没有鼓爆??还有屏线也有关系统

网友:
电容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显示器这样子的故障很少见,会的说说
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少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