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居然犯了低级错误!

楼主(2011-12-10):
修电源老烧保险,查了半天没查到问题,最后。。。。。。居然是MOS管背后没有贴绝缘胶

网友:
顺便问问那种绝缘导热胶垫用什么代替?

网友:
好象没什么代换的,搞点耐热的材料,还能怎么样

网友:
云母片可以,要记得抹导热硅脂

网友:
烧保险证明短路了,这个不难发现吧

网友:
还有固定螺丝孔的小瓷套管!维修要小心的。

网友:
那不就一时没想起,唉,教训啊教训啊

网友:
我就不用铁的贴片,直接可以上的管子多好呀~!

网友:
电子市场上有卖的啊。以前拍照片的那种胶片就能用的。

网友:
三端稳压器L7812CV 监控变压器里面用的主要元件后背后直接靠金属散热片没事吧?

网友:
有些管子的内部电路和背板绝缘的,可以不加绝缘胶片。
背板通电的一定要加绝缘胶片。
胶片不但要绝缘,还要导热才行!

网友:
哈哈,更换元件可得注意,一不小心损失就变大了。

网友:
哈哈,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啊,

网友:
嗯,人有时是会迷糊一下的,不过醒了就好!

网友:
修理着急了   修理工 干过这事  至少我干过N年前

网友:
偶尔犯错误是可以的,但经常犯错误是不行的

网友:
这些都是小细节呀  我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我是经常把电路板焊坏,要加强联系呀。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不认真的话是不可能进步的

网友:
俺用过玻璃纸代替,嘿嘿,你懂的……

网友:
我也这样过,呵呵,要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