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笔记本碰到一事

楼主(2011-12-10):
前天一客户拿来一HP G72本子..一打开就发现硬盘报错了..于是跟客户打电话说要换硬盘,最后价格定在570元把新硬盘装上去后开始想用WINXP来分下区..结果发现运行到检查硬盘时蓝屏,然后进PE想用软件分区.结果也是找不到硬盘..捣鼓了半天才想起拿张WIN7安装盘放进去安装...结果一切正常...BIOS里也没有硬盘模式的设置选项..希望碰到类似的朋友不再走弯路了..

网友:
硬盘模式没驱动,用WIN2003的PE可以解决的

网友:
是的,有的XP PE进去是看不到的,特别是HP SONY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计放XP的安装版。也能安装成功

网友:
好像有的笔记本用的是SATA卡,不是集成在主板的硬盘接口,要装SATA驱动的,

网友:
你的pe不带最新的sata驱动吧?

网友:
那是你光盘不行,用Xp的可以分区的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的是联想I5处理器的,进XP的PE没有发现硬盘,直接做W7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