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内存供电1。8和3。3直通求图纸

楼主(2011-12-10):
如题,收到一块映泰P4M800PRO-M7的板子。内存条一个插槽有烧过的痕迹。另一个完好插内存开机报内存不过。检查供电1。8V和3。3伏直通。板子跑遍了找不到直通的元件。请高手指点或者给份内存部分的供电图纸研究下。不甚感激

网友:
给你发个图纸看看能一样吗,如果是1带和2带内存同在板子相通是对的,经过多次测试的,而且电压都是2.5V

网友:
非常感谢。下来研究下。内存是八百的。

网友:
看一下槽子是否短路,同时用到3.3V和1.8V的有产生内存负载供电的元件

网友A:
做维修肯定要多备几种内存    烧内存的 板有很多就是烧断线咯  记得测桥挂没 不然白搞

网友:
那也不至于会烧的一点八伏和三点三伏直通了吧。打相关供电场管没有短路的呀

网友:
我没有哦。就想赚点分

网友:
大家在实际维修中遇到1.8V和3.3V供电是直通的例子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肯定要多备几种内存    烧内存的 板有很多就是烧断线咯  记得测桥挂没 不然白搞

板子可以跑码,只是报无内存.这样怎么样可以测得桥挂没挂啊

网友A:
看来你得学习咯

网友:
  内存的电源IC换个试下啊

网友:
内存供电的3.3V转1.8V的电源IC肯定挂了啊,量桥挂没挂取内存量一下1.8对地阻值,然后打内存槽对地阻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得学习咯

知道就讲一下嘛。来这里就是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板子怎么样了?解决了吗

网友:
现在修好了没

网友:
回楼上没修好呢。板子上有关内存的IC以及场管没有击穿的。

网友:
因为是直通了。所以这两处3。3V和1。8伏的电压实测都是1。96伏。会不会是这种板子就是这么设计的呀。一个电压同时供1。8和3。3伏使用。感觉这样应该是不是也可以说得过去的。要是这样的话就要考虑是北桥挂了。换块北桥试一下。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摘掉。在测测

网友:
今天有空继续修

网友:
妈的还是找不到跑线路好像3。3V和1。8在电路上就是直通的。外围元件没有击穿的。郁闷了。感谢二楼朋友的图纸。图纸是一样的但是没有具体的提供内存3。3V供电的那部分的确切图纸。内存供电的1。8V是一个LM324在负责控制。出来的电压一点八伏(实测1。96伏),通过过孔去那啦不知道打阻值和3。3伏供电是直通的。望手里有这块板的朋友测一下看和我的是不是一样,看是不是厂家就是这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