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ompaq)515闪灯五次维修一列

楼主(2011-12-10):
直接进入正题:来的时候客户说是插USB接口烧掉的,我通电看了一下,加电,不显示,灯闪,5次,直接拆机,看见USB接口处有烧伤的痕迹,没看图纸,直接清理看了一下是USB电压转换芯片,阻值只有50左右,拆掉更换,此处不短路了,通电,情况还是一样的,灯闪, 电流显示不过内存,于是拆掉跟换U,原本的U是 更换了 装上以后机器能点亮,进系统OK,此机器也算解决了, 但是我手上还有一台是CQ40的,灯闪,联续的闪,跟换U还是一样,想问问哪位朋友知道这些HP的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通病,灯闪的定义是什么?麻烦大家给点建议,期待和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闪灯门的cq40 很多定义 具体可以查官网 不过闪灯无非几样 amd的cpu 、北桥、显卡、bios

网友:
学习了   顶一个

本本波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运气不错啊  灯闪好像跟内存有管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