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 时不时花屏求助

楼主(2011-12-10):
有时花屏或者白屏如图,有时正常。换过屏线,用通用驱动板点过还是老样子,故障锁定是屏的问题,求思路

花屏时测屏电路上5v供电正常

补充内容 (2011-12-11 09:05):
先修笔记本,等两天再研究这个屏

网友:
是屏侧面的IC坏或没供上电。

网友:
屏高压模块坏  或没供电

网友:
这中故障,我也见过多了,都不会修,兄弟你修好记得发上维修过程上来

网友:
只有在笔记本中见过这种情形

网友:
直接换屏 这种问题还需要修 当烂屏更客户收了

网友(点评):
早就到手了

网友:
屏上的大IC小IC,慢慢查吧。不过这方面的资料少,不太好修。

向你推荐一贴参考:一台被判死刑的方正科技显示器(白屏)修复全过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7#pid4607502

网友:
这屏修好的可能性很小,,可能供电有开胶,,或玻璃基板有开裂,,

网友:
如果屏线确定没问题,那就是平电路板的时序错误。

网友:
不好修,还是换屏好

网友:
屏上面的主控芯片是不是虚汗了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不应该再修了   直接换屏吧

网友A:
是不是BOE的屏?

网友:
这种条纹屏个人觉得不好修啊

网友:
这种情况见过师傅说是屏上面的模块坏了,只有换屏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楼主。。

网友:
屏線的問題不多說

网友:
屏难修哦  配件部好找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没修好    是摔坏的  。。。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没修好   屏时好时坏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没修好 屏时好时坏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936-1-1.html

网友:
看到这种图像就头疼

网友:
发错了 网络不太好 发错了发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OE的屏?
如果是该查哪些方面呢

网友:
把那颗大IC.吹下看看吧.

网友:
我也有同样地一台,等LZ的解决办法

网友:
这样不好修,换屏算了

网友:
修好了别忘了发上来过程,我有个这样的屏没有修 好。

网友:
楼主修好了记得发下经验。。。

网友:
花屏没有巧,只要屏線換的好

网友:
自己修还真没有修过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