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主板可以正常启动,使用也正常,从系统中关闭系统后主板仍运转!

楼主(2011-12-10):
如题,按住机箱电源开关也无法关机,复位灯亮死!怎么解决!
主板

网友:
检查下时序问题。。 有一路电可能没断掉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般是IO出了问题。换个IO,祝你成功。

网友:
问下楼上的兄弟,我有一台机子也是这样子,关闭系统。但是电源和CPU风扇还是一直在转。要拨后面的电源线,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只是没办法修好,当然能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楼上有说是I/O有问题的,不妨一试,下次碰到我也试试。。。。。。。。。。

网友:
I/O最有可能,不过我遇到过一会电源坏了也是这样,怎么关也关不掉....

网友:
换IO根本不解决问题,启动、使用都正常,你能说IO有问题?

网友A:
换IO根本不解决问题,启动、使用都正常,你能说IO有问题 ?
那该查哪块?

网友:
要不 清下cmos试试 有些可以好 呵呵 有结果了 说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