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75,怎么修?

楼主(2011-12-10):
一块775主板,PCI-E独立显卡不过显卡,用诊断卡测试显示75,此代码是亮机代码但显示器不显示,怎么维修,从哪下手啊?

网友:
多换几张显卡

网友:
代换很重要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
1显卡工作条件:VCC,CLK,RESET.
2量显卡到北桥之间的AD线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5欧。
3量行信号:R,G.B.和场信号相连有无损坏,查看R,G,B相连的滤波电容好坏。《740门电路》
4涮BIOS
5不行就是南,北桥

网友:
先换,不行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察下显卡的金手指就好了

网友:
照四楼说的做,肯定能找到原因的,只不过要花费点功夫了。。。。。。。。。

网友:
75一般是当硬盘,你的是一开始就显示75,还是跑了一段显的75?

网友(点评):
75一般是亮了,、提示你按F1跳过。。

网友:
换个槽试试

网友:
代换法,多换几张显卡看看

网友:
全新显卡代换好几块了,仍然不行,根本不是显卡的问题。
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两块同型号主板对比测试)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不良?

网友:
更换显卡了试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全面代码全正常,挡在最后75

你是裸板跑,还是挂硬盘了的,没挂硬盘跑75,应该是显卡部分问题,挂了硬盘跑75就是挡硬盘了

网友:
應該查 PCIE 到 N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裸板跑,还是挂硬盘了的,没挂硬盘跑75,应该是显卡部分问题,挂了硬盘跑75就是挡硬盘了

裸板跑的,机器跑到75报警2声,电脑无法启动挂硬盘有个什么用啊

网友:
放电一下

网友:
故障天天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首先确定显卡本身的好坏    在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显卡的工作条件   最走考虑北桥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

网友:
北桥吧,不用考虑了,换了显卡都是这样

网友:
先换显卡试下。不行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75应该是亮了,到了按F1的那步了,楼主好好检查下显示器和连接线等

网友:
75是神马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首先确定显卡本身的好坏    在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显卡的工作条件   最走考虑北桥

显卡换了N个了,显卡条件也正常/

网友(2012-03-29):
诊断卡代码 75 报警一声 到底应该怎么修,有没有高手出来教一下啊,

网友:
换显卡!!然后查电路!!!

网友(2012-10-30):
换显卡试试,集显的,75代码的都显了,

网友(2013-11-13):
遇到7F不亮机的来看看。显卡条件正常。就是不亮。是集成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2014-03-05):
我的集成显卡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挡75不显示,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换新显卡看看哇。

网友(2014-06-02):
测量vga  rgb 和行场同步对地值,或又示波器测量看有没信号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