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过高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10):
       一大风车电源,短接绿线和地线,风扇抖一下就停,再试没反应。换了KA7500和LM339无法解决问题,测试主开关变压器次级,发现-12V变为-17.3V,+12V、+5V、-5V正常,3.3V变为5.02V,随更换主开关变压器,电源修复。
       主开关变压器怎么会烧,不死心,多次测试,有时好有时坏。试着加焊变压器引脚,再测试正常。至此这个“坏变压器”也好了。在此提醒各位,修电源时发现电压保护时要测试一下变压器是否正常,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我有个电源烧了一大片 还好板子没事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我也是有个短路的`刚发贴``明天去看看```

网友:
主开关变压器的电压是在通电一瞬间测出来的吗?自己学真的有好多的地方不懂

网友:
说半天 结果是虚焊而已

网友:
云,看来我们这个论坛有钱的还真不少

动不动就换开关管,控制ic,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吧

先恢复电路常态是主要的,起码保证元件电阻正常。
至于线包问题,我建议还是换了,这个东西不是加加热就正常的玩意!

那东西不是ic,是故障态可以稳定的东东!

看来太多人是搞微电子的,连弱电的都很少,别说强电了,个人愚见!

网友(点评):
看来你很牛B了,说说你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