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30 有时候压座跑码

楼主(2011-12-10):
三星 P30 一开是南桥烫 换了之后 开机 不跑码 ,但是有时候压CPU座 就能亮。 这机器有没有通病
CPU座加焊了 北桥 也加焊了 。
cpu
通病
三星

网友:
所有 供电 都打了 时钟复位 也正常,小板 2.5 1.5 1.2 也正常

网友:
测南桥外围的线路阻值是不是正常,再就是重新做桥。
同意楼主:
5.0
给力本本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南桥 做完后 压座 都能亮

网友:
换个座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