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电

楼主(2011-12-10):
最近碰到的,一技嘉的板子 电脑店拿来的 说是放过电 不跑码
测量后电压都正常 继续放电 跑码了 随后上硬盘 跑完码死活不进系统 BIOS也进不去 按DEL不反应
随后师傅过来一看 继续放电 进BIOS了。。。随后正常。。。

网友:
多放几次或者用跳线帽清除下。

网友:
还是刷下BIOS吧,只放电不行的,也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cmos放电,大电容放电,接触3s左右

网友:
你这叫放电3步曲

网友A(2017-01-13):
我有一个系统能进,死活不进BIOS 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系统能进,死活不进BIOS 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有没有像楼主一样放电试一下,不行查一下rtc电路,刷一下bios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