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驰铭G31LM不开机

楼主(2011-12-10):
故障不开机  开机排针没有电压对地300多殴IO也换啦IOW83627DHG-P换了还不行换的是IOW83627DHG还是不开机 像高手讨教讨教IO 好像是八脚进 四脚出 八脚5V  四脚没有电压

网友:
找看是不是1117之类的管子坏了

网友:
跑线路吗?开机针没电压。桥有电压吗?

网友:
你想想排针电压从哪来的??????????                            就去哪查!

网友:
开机针无电压的话,跑电路看一下双二极管和三极管

网友:
查查旁边的电阻

网友A:
不是得让楼主搞清楚,如果开机排针没有电压的话,就要跑紫线到开机排针的线路,看一下经过了哪些元件,哪个元件坏了导致开机针没有电压,一般是经过1117转换出来的3.3V。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就是紫线到开机端子之间的元件        仔细测是不是有损坏

网友:
绿线到IO是没有电子元件是直接到IO的绿线到IO的第八脚  开机排针到第四脚  3.3是COMS跳线上的  5V是1117的

网友:
CMOS上面的发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得让楼主搞清楚,如果开机排针没有电压的话,就要跑紫线到开机排针的线路,看一下经过了哪些元件,哪个 ...

查待机吗??????

网友:
跑线路看一下,可能就是一些电阻,三极管等元器件损坏引起的

网友B:
呵呵,楼主看看是不是给开关针相连的1117坏啦?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桥的问题啦!这些杂板桥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看看是不是给开关针相连的1117坏啦?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桥的问题啦!这些杂板桥容易出问题的

工包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