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8-M7 775主板供电正常跑D0

楼主(2011-12-10):
一个精英主板拿来,供电正常,检测卡代码D0,知道这种775座容易虚焊,就压座,没压过,压桥也无反应.代码依然D0

网友:
不是座子就是BIOS

网友:
如果内存条件正常可刷 BIOS试

网友:
80%是座子了!修过很多!

网友:
极有可能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内存条件先!

网友:
看有没有断线,刷BLOS试一下。

网友:
精英的bios和座子坏得多  多留意

网友:
大多数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不过还是感觉座子的可能性会大点,bios器这两天不能用.也很无奈

网友:
有的座子要用大力,不用把他压坏的力气他都不跑

网友:
这个主板CPU座就好坏

网友:
恩  那我只有先换座了  不过还是谢谢大家啊!

网友:
知道这种775座容易虚焊

网友:
座子或者BIOS 还有 你要注意 精英的板看码看不准的 很多跑D0的 直接显了

网友:
绝对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嗯 确定是座子坏了,用测试灯测试有灯不亮。

网友:
按有时不一定能按的出来

网友:
不会眞的是座子坏了吧

网友:
恩 就是座子问题。 谢谢大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