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不触发的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1-12-10):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1A,不触发;经测量发现MAX8734的+3VALW和+5VALW电压没有产生。测量它的工作条件:V+,BST的电压正常,LD05的电压为5V,LD03的电压为3.3V;REF的电压为2.0V,ON3的电压为2.OV,ON5的电压为0V并且没有对地短路。发现ON5的开启信号不正常,根据图纸分析控制信号的电压是由VL电压经PR323过来的,并且受控于PU1B组成的适配器预检测电

路和PU15A组成的CPU温度检测保护电路;测量PU1B的7#电压为高电位,这个信号正常;测量PU15A的1#输出为低电位,PQ47的G极为高电位。因PQ47导通从而拉低了ON5的开启信號,根据图纸分析PQ47的G极应为低电位的,实际测量为高电位,怀疑为PU15A的1#与PQ47的G极之间线路开路。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测量,发现PU15A的1#与PQ47的G极之间线路果然开路,飞线后开启信号正常。但是MAX8734的+3VALW和+5VALW电压还是没有产生,并且电流在0.03A---0.06----0.09之间跳变。之前开启信号不正常时,电流没有跳变,现在开启信号正常后电流才跳变,IC,MOS管都换过,检测电路也测过正常;这个现象我怀疑为+3VALW和+5VALW电压的后段负载短路从而引起隔离保护电路保护:断开PJ3焊点后,MAX8734的+3VALW和+5VALW电压终于出来了。这个时候确定为+5VALW电压负载短路。用电击法(可调电源的+极线接+5VALW电压的后段,可调电源的-极接主板上的GND。慢慢调整电压从0V往上调,至4.1V后,用手去摸主板上的元器件,发现PU7 813LN这个IC发烫,确定为这个IC坏,更换后。待机电流正常,按开机按键,测量各电压出来了。装CPU,内存测量,机器终于亮机了。

支持下

网友:
发现PU7 813LN这个IC发烫  这个时什么ic

网友:
是啊没怎么看明白哦

网友:
有些机子很奇怪的  你跑线路跑着跑着就好了  郁闷 可能是虚汗把

网友:
我还说。为什么PU15A的第一脚低。为什么PQ47G极就为高了呢。原来断线了。。

网友:
电击法,具体怎么操作的?我是新手来的,修到一片板。一通电就有很小的滴声发出,不仔细听,听不出的。还有就是电感的脉冲信号,才刚刚出现,但马上又掉了。。我想试下电击法,找下那个元器件坏了。。求助。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