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花屏换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1-12-10):
联想E42的机器,来的时候是分屏,是显卡的问题,显卡型号是G86-730-A2的显卡,显卡门显卡。报价之后给客户换了一个771的改良显卡之后不显示了,又换一个显卡,还是不显示 ,显卡都是新的,以为这机器不兼容770的显卡吧,换一个730的显卡,也是全新的,晕倒了,还是不显示,把他原来的显卡做上去就OK,但是我的换的显卡个他原来的显卡是一摸一样的啊,确定显卡都是好的,本人BGA还算是不错,不会是BGA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730我换了好几个741的没问题

网友:
这个难说哦.不是BGA没做好.就是显卡有问题.现在很多新显卡都是打磨过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你买的显卡有可能是坏的或者是假的。

网友:
现在外面卖的改良的很多都是假的 最好买全新同型号的 做好散热就可以

网友:
不要怀疑显卡问题   换了N多个了

网友:
我也换过很多个   显卡的问题很小

网友:
你买的显卡是假的或者是打磨的。

网友:
没有点建设行建议的就不用回帖了  说了不是显卡的问题还总说是显卡的问题  你丫的是不是灌水啊   小心封号

网友:
有没有掉点 啊!

网友:
   焊盘完美  无掉点  无掉料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焊的时候温度不够啊    显卡还是虚的    你用手压压试试      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E42 的主板只认731的改良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bios问题 不认包!

网友:
其实楼主自己都已经说了不是芯片问题  也表示不是板问题 也说没有掉什么的 这还用问其他高手吗 楼主本身就是高手了

网友:
我修过分屏的,有时候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有一批联想的花屏的通病是屏坏了!换显卡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