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1-12-10):
硬盘无法格式化,报错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低格试试看,估计有坏道

网友:
围观。。。。可以试下在DOS下。。格。。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有问题就干脆换吧!除非客户要资料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吧,检测看看。

网友:
检测下硬盘吧,是不是坏道很多啊!

网友:
我这也有个华硕本本是500G的硬盘,也是这情况,现在我也没辙
准备改天去售后了!

网友:
  直接重新分区吧。。。    省事快捷。

网友:
有坏道的多把。低格

网友:
先MHDD扫一下,也可是用MHDD清零。

网友:
说清楚点呢,也不知道有没有测试一下有没有坏道

网友:
进MHDD,然后ERASE试下,不行的话估计你也没PC3000,没办法。

网友:
pC3000什么价啊

网友:
TOSHIBA的盘目前还没有自校准技术修复!不过有UDMA的朋友少量坏道可以加P表!

网友:
MHDD检测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再低格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