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集成的小U盘不识别了还能恢复吗?

楼主(2011-12-10):
一个2G的U盘,是全集成的那种,就一个小模块不能拆开的,插在电脑上面提示发现新硬盘,但是驱动打不上,无法识别,这种情况里面的数据还能恢复吗?

网友:
无法识别么?估计接口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没有主控芯片,都是集成到一个类似内存颗粒的小模块里面的

网友:
做了一年多的数据恢复,报废了好几个这种U盘,都没有一次能够成功恢复,选择了放弃,建议大家买那种大点的,有闪存芯片的那种U盘

网友:
没希望了
没人能恢复吧

网友:
通过量产有可能修复U盘。但是数据就不保了。

网友:
据说是无法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