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屏坏,有没有办法直接改成输入VGA信号

楼主(2011-12-10):
一台精锐的V41一体机。从桌子上掉下来,屏摔坏了,剩下的全部正常,打听过一块屏要1200多,而且只保修三个月,那现在有没有办法直接外接VGA信号呢,屏是三星LTM230HT01的,请各位大大指教,
三星

网友:
屏是什么问题?屏是可以修的.

网友:
屏从桌子上掉下来的时候卡到了椅子,现在是破碎状态,应该不能修吧,

网友:
买个23的新显示器 把屏拆了 换上

网友:
长城有个DIY一体机,内置电源和光驱带无线键鼠套才1500左右。。22左右的屏

网友(2012-02-07):
遇到一台惠普 同问题 求解 要求外接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