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新款笔记本bios

楼主(2011-12-10):
LAB TOOL-48UXP 为何读取不了 型号为25Q16BVSIG的BIOS呢  哪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 编程器呢?

网友:
580U飘过  可以

网友:
希尔特500P

网友:
580U太贵了,可以搞个便宜的,三四百块左右的.不过读的速度有点慢.

网友:
将BIOS芯片拆下来,用程器读取并保存。

网友:
lt48老了,修不动现在的本子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  在台湾的官方网站下载软件就可以了 现在所有的新款BIOS都可以刷了

网友:
额,我是不用编程器的,我用软件就可以备份BIOS,并且刷BIOS。但只限于能正常开机使用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