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不出CPU电压 请高人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1-12-10):
AMD的CPU 触发0.3掉电 CPU电压没出来 CPU供电芯片MAX8774
测芯片供电正常 38脚shdn1.几V 去掉38脚外电阻 测量VCORE_ON还是1.几V
于是直接飞3.3给38脚 上CPU电压出来了 不过是1.5V CPU供电电感也没波形
CPU发烫 电流直线上升 CPU是好的 北桥重新植球过 CPU供电芯片也换过 VID阻值也正常
不知道会不会与VCORE_ON这个信号有关系 这个信号是NV南桥发出的 难不成要作南桥啊

网友:
图纸传一下

网友:
是南桥发出了一个H_PWRGD,   你给南桥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别换压下看看

网友:
就算有关系也不一定要动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