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独显,一插电源就发现1.05下管G级5v保护

楼主(2011-12-10):
一块IBMT60独立显卡的板子,插上电源,有待机3.3,5v,1.5,都正常,但是我发现1.05的下管G级有5v电压,感觉不对啊,至少没按开关,这个电压按照时序也不会出来啊,怎么会保护了呢?把电感拆下来,量负载一端有500欧左右,这边是30多欧,MAX1540控制1。5v和1.05v,但是1.5v正常输出,我换了一个还是老样子,请大家说说怎么办啊

网友:
这个没送来开启信号就是有5V的。。跟这个没关系,你机器什么问题不说,拿这个来没人有办法给你分析解释的。。。把具体问题描述清楚,测试了哪些地方都道。。。

网友:
有些机子 触发才有的电压   待机时会给下管G极5V 导通下管,这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