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42SP由闪屏到通电不亮最后不通电--问题!!

楼主(2011-12-10):
如题:客户送来一台LG 1942SP显示器,刚拿来时一直闪屏,拆开后发现203 207 301三个470UF 35V电容鼓包,更换后,开机通电,指示灯一直为蓝色,但屏不亮、仔细听:听到不知哪个部件发出滋滋声音,观察发现那个450V 68uf的大电容好像有轻微漏液现象,因手头没有可替换的。只能重新加了下焊,再接上,还是可以通电,但不显示,过了一会儿,到现在连电都不通了。
第一次在我们迅维上发求助帖子,还请各位同仁,多多指教!
感谢!
===========================================
5V电压那里实际输出只有0.6V,大电容和F8101保险都已换过

网友:
好像同志们对主板维修很给力,显示器方面给出中肯意见者很少啊,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连电源供电的状况都没说,谁能帮你?

网友:
既然发现电容漏液了还凑和着用!真服了你了。电器这玩艺儿你敷衍它,它真的不干活儿呀。还有那句话吗,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特别是电解电容。

网友:
分析的真好呀,呵呵

网友:
把大电容先换了在说啊, 一般大电容出现问题会烧了保险的

网友:
4楼说的很对啊,既然那颗大电容都漏液了,楼主你说电源部分能正常吗?先换了再说吧。

网友:
电容已更换。5V输出那里,实际输出只有0.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