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主板无显示

楼主(2011-12-10):
一块精英主板,型号PHOTON KV2,开机可以跑码有时跑2524有时跑6766无显,只有点一下复位才能正常跑码显示。不知怎样下手,是不是要查一下复位电路,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看下PCI复位正常吗? 还有AGP!

网友:
上BGA,焊南桥

网友:
可能是南桥自动复位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的 ,你有没有 换IO试试 啊

网友:
刷个BIOS 不行在加焊  桥

网友:
南桥和io都换过,pci和agp复位正常bios找不到板的型号是PHOTON KV2,谁有给一个。

网友:
这 板是独立显卡的,不插显卡没次跑码都正常,插显卡才会出这种情况,可能是北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