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诊断卡狂闪,无桥供电!怀疑是W83321S坏!

楼主(2011-12-10):
昂达915,诊断卡狂闪,无桥供电!怀疑是W83321S坏!身边无原型号芯片!不知道有无代换的芯片?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直接代换的,还用原型号吧

网友:
桥电压有问题,就有你说的那现象

网友:
那个没有代换成功过,还是找原型号

网友:
桥供电芯片,或是内存供电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供电引起 仔细查

网友:
从别处飞个需要的电过来试试看吧

网友:
你试试强行 加电   看看桥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问题没碰到过,是电压问题还是桥坏的

网友:
诊断卡狂闪,是一个灯闪,还是复位在狂闪,还是自动开机的闪。说得明白点哟。复位的话,先换个IO 再干桥。

网友:
昂达915的通病!W83321S是桥供电控制芯片!用W83321G代换,不行!看来只能找原型号啦!
付吕剑武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