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图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12-10):
此图截自hp    la-4111p
各位会看电路图的大哥们看看   如果在图中找到c1119  在不用点位图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在主板上能找到c1119这个电容   我对电路图一窍不通    只能看个大概    别人说电路图找问题点位图找位置   呵呵  说实话  IBM的点位图还好用点   hp的那些点位图不会用   我想看有没有不用点位图又能很快找到想要找的目标

网友:
在主板上找C1119位标

网友A:
在图纸中输入,查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图纸中输入,查找就可以了,

我是要在主板上找

网友A:
在主板上找,没点位图只能一点一点找了,确实挺费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主板上找,没点位图只能一点一点找了,确实挺费劲的,

        呵呵

网友:
在电路图中看这个电容离那个大的芯片近?然后再跑线路看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如果先看见C1115、1116、1117.1118、1120......等,即可在其附近找C1119,但不绝对。

网友:
这个就看这个电容是跟哪个电路相关的,在相关电路附近找应该就很快。

网友:
从图纸与实际相结合,在这一点上,只能找多几次,找多了,以就能有经验啦,经验有了,这速度也就提升了,只此而已,相信大家都是这样练出来的吧,只要有标示的,那已经很不错啦,怕的就是连个标示的都没有的那种,那才烦人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