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cer液晶显示器完全断电后会亮屏一下?

楼主(2011-12-10):
acer液晶显示器坏了,拿去修,换了高压板。

最近发现在acer液晶显示器关掉,再把插头拔掉后会亮屏一下?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用过很多acer的没有这种状况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高压供电和屏的工作不同步

网友:
如果是关掉电源时,屏白了下,就是楼上说的原因。。。我想就是白屏了一下,你看看。。。。。。。。。

网友:
acer显示器开始就是开关机的时间,会像照相机的闪光灯一样闪几下,后来开机就黑屏。

拿去修换了高压板。最近发现在acer液晶显示器关掉,再把插头拔掉后会亮屏一下。

偶尔也会闪一下,但每次完全断电都白屏一下。

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显示器的危害是不是很大?或者刚换的高压板又会很快坏掉?

高压供电和屏的工作不同步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在换快 高压板吧

网友: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对显示器的危害很大?或者刚换的高压板又会很快坏掉?

高压供电和屏工作不同步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对显示器的危害很大?或者刚换的高压板又会很快坏掉?

高压供电和屏工作不同步应该怎么解决?

谁能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2012-04-27):
我遇到和LZ的问题一样但是没解决 希望高手

网友:
液晶显示器软开关关掉,电源插头未拔时有部分电路还在工作,拔掉时工作状态发生变化时屏亮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是改高压板时选择的高压开启电压信号的位置不妥造成的。应选个由驱动板控制的高压开启信号源。

网友(2016-05-13):
这是搞维修的师傅没有接好驱动板输出的EN开启信号给高压板,敢肯定是开启信号是一通电就先出来的,这样的话肯定是开机时候或者关机后会白屏一下的,

网友:
瞬间高压?其实就算显示器关掉的,但整个驱动板还是通电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