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20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1-12-10):
待机电压3v 5v,开关键3.3v都有 ,待机电流0.01A。按开关键无任何反映。通电测量PC97551的2脚和171脚都为3.3v,28脚S5-ON为0v。按下开机键后PC97551的2脚和171脚都为低电平,28脚S5-ON依旧是0v(困惑是不是说明IO有问题)。S5-ON信号直接到MAX1845的11脚和PQ24的2脚,但是这个信号么有出来,论坛上很多帖子都说这机器IO BIOS 南桥坏的多,由于本人手上没有这个IO,也是第一次修到这台机器,不知道这个IO有没有带程序是不是在淘宝上发个回来换上去就行的。求高手指点上电时序帮我小弟判断这个问题。不胜感激!!电路图如下:

网友:
这种IO是很容易坏,,没有资料的

网友:
直奔评论而来、、、

网友:
这个IO应该是不带程序的,2脚171脚有跳变说明IO有动作送出给南桥了,南桥有没有发回开机指令这个要查一下了,还有一些基本的信号也应查查,像ACIN之类的。

网友:
啊?这台机的IO工作条件应该还没满足的吧?我想应该还没有跳变的吧?毕竟这台机的待机电流都还不够的,好像是0.03才是正常待机吧。不过他都没有全图上传出来的。想帮他都怪呵。

网友:
楼主最好把全图上传上来,大家可能帮你看看IO的工作条件够不够的嘛,你就那么段,怎么看呀?我想可能是IO条件不够,造成不能开机的。如果你不想上传全图要不你就换南桥IO咯。

网友A:
A:EC第一个信号:LID—EC#这个信号是S3的休眠开关检测信号

说明:LID—EC#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被上拉的一个信号,如果被强制拉低到一个低电位的话,机器是上不了电的,不能实现通电

B:EC第二个信号: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

说明:当适配器插入时,在ACIN处也是有一个电压值的,如果此电压值没有起来,EC就认为适配器没有检测到,那么也是上不了电的

C:EC第三个信号:电池电量低的检测信号(BAT—LOW)

说明:如果电池电量低,EC也会停止上电,此脚必须有一个高电平,上拉电压,才正常

网友(点评):
写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A:EC第一个信号:LID—EC#这个信号是S3的休眠开关检测信号

说明:LID—EC#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被上拉的一 ...

补充一下7楼。
D:第四个信号:ec的复位【ec_rst】
说明:ec的复位必须有,不然ec根本没办法复位。
E:待机时候的供电。【+3.3valways】
说明:这个是最基本的,不要说明。
F:ec的晶振。【yx】
说明:ec最基本的2个,有了供电,就必须有晶振电压,晶振2脚电压相差在0.2的样子,具体的看具体机子,如我的那个神舟帖子,晶振电压分别是1.42v和1.22v。【仅供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532-1-1.html】。ec的全部工作条件就完美了。希望能给楼主一点提示。免责申明:本人在网络上说的话,与本人在现实中无任何关系。如有雷同,太刺激了。

网友:
不好意思上传两张一样的图片 上错一张了 特补上:

IO的供电复位  这些都不用说的  ,早查过了。 另外谢谢朋友们的指点,楼上说的电池检测脚是哪个脚啊  ,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经高手指导,S5_ON信号是触发后才发出的 ,后仔细测量发线南桥背面的小贴片电容短路了,换南桥后可以触发,但是一触发电流到0.58有时到0.67A就退回到0.01a了,触发的瞬间cpu供电1.15v 内存供电2.5v 南桥供电3.3v 南北桥供电1.5v都有出来,奇怪了,一时找不到问题所在,触发了6到7次的样子南桥背面的电容量的又短路了就是之前量到的那几个电容(南桥又挂了),但还能触发,更换南桥只触发了一次,依旧是跑到0.67a掉回0.01,不敢再轻易触发,查了很久没找到问题何在(期间取下网卡芯片,故障依旧),完全没了思路,高手们给思路,什么地方容易引起烧南桥的。

网友:
本人以前有修过一太SL400的笔记本  带机正常0.03 但按下开机键后就变回0.01了   还南桥后OK

网友:
南桥已换过两个了,都是一样的故障,整机查也没见哪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