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_方正A580保护隔离电路(顶星S28i_S29i)

楼主(2011-12-10):
哈哈 搞定了 过程在7楼 有加分吗?

BS一下顶星 图纸太烂了

无待机电流但插上一瞬间有0.1A的电流
以为是插头问题
拆机 换插头 现象还一样
查保护隔离电路 公共点无电压
P MOS D级有19V G高电平
保护了

上网找图片 这里要谢谢群里面的海宁大哥
我阅读权限不够 是海宁大哥给我下的

双MOS PQ2 2、5、6脚低电平
查BAT_OV这个信号

应该是电池过压保护了
下载的图纸版本是C的 我的板子是D版本的 有点不一样 图纸BAT_OV部分一个元件在电池接口和充电芯片附近都找不到

没办法 自己摸
仔细看电池接口附近

电池充电管理芯片OZ8604

烧了一个洞
肯定要换 换之
但现象还一样...
郁闷啊!

补充内容 (2011-12-11 09:19):
第一次有加分...

网友(点评):
你说有加分吗?you

网友:
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图纸上的
PQ58这个MOS管
发现D S级短路
但是MOS管拆下来是好的  量焊盘发现D S之间阻值是0
单独打阻值确实正常的

哪个高手指导一下啊

网友:
电源管理坏掉了

网友:
首先你看公共端对地阻值正常吗?然后把坏的芯片拆掉,再量PQ58的DS阻值。实在没办法只能用小电压烧一下看看了。

网友:
OZ8604已经换了
拿掉OZ8604和PQ58 PQ58的焊盘D S照样短路

网友:
肯定先要把那个烧坏得换掉了来呢

网友:
查不到BAT_OV这个信号 但从字面上看 应该是电池过压保护
前面也说了 一开始就发现OZ8604烧了一个洞 并且换了;现在推断还是电池这块有问题,然后量了一下PQ58发现D S级短路了,心想 哈哈找到了 运气真好 但把PQ58拆下来 发现MOS管是好的  量焊盘发现D S级短路了,心想不会刚换上的8604又烧掉了吧? 打PQ58焊盘 S D级的对地阻值 发现正常 把8604拆下来 打阻值也正常。难道Isense_SYSN和BATT+短路了?

把PQ1拆下来 一量 嘿嘿 DS短路了 换上个Pmos  上直流电源 哈哈 待机有了 上CPU 内存 亮机 搞定!

网友:
最坑爹的是这个图纸上有两个PQ1 而且型号一样
一个在隔离电路 一个在充电电路上

网友:
鼎新的图纸凑合着看

网友:
版主这个贴能不能转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