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回来小修 康柏 Presario 2500

楼主(2011-12-10):
5号到家 很多事处理完 接修一台老机器康柏 Presario 2500
故障现象:上电 0.4左右掉电保护
初步检测:3v5v 内存电压正常   无Vcore 测CPU供电管阻值正常
先从处理器供电查起吧 上图

HIP6301 8脚开启无电压----PQ33   G极有电压(应为无电压)

测PU10的12VS没有,继续找12VS

12VS由MAX1632的4脚发出,测有12V,测PQ16的G极有12v电压,正常工作时需要PQ51拉低PQ16的G极导通。再测SUSON触发时有5V,判断PQ51损坏,更换后机器修复。

网友(2012-02-02):
给力!!!!

网友(2011-12-10):
楼主旗开得胜,恭喜啊!

网友:
刚上3天课,没看出来PQ33和PU10A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查它呢?

网友(点评):
PU10控制PQ43 ,PQ43控制PQ33,发出EN信号

网友:
有个小疑问:
CORE_EN信号,从字面上看,应该是高电平为有效吧,如果是低有效,是不是应该写成CORE_EN#,这板是哪家代工的啊?

网友:
同问 这个是那个代工的

网友:
感觉你修得好快哦

网友:
又多了一位维修高手、

网友A:
呵呵
刚学完了,就能思路很清晰的修本,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刚学完了,就能思路很清晰的修本,不简单!

经验维修3年多,到实地补补时序理论

网友:
呵呵     基地有一个高手诞生了

网友:
高手遍天下啊  厉害

网友:
看来我也该去进修进修了,基地很牛啊

网友:
都来学吧!!

有时间也去啊

网友:
学习学习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增强自己的思路啊。

网友:
s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师傅 技术又上了一层楼了~~

网友:
学习学习是很有必要的~!
s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看是看明白了,12V和Vcore PQ34 PQ43没啥关系呀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又学到了经验!

网友:
楼主三年多的经验,焊功得提高些啊

网友(点评):
只要焊牢就行了哦,漂亮不漂亮不重要,以前也会修饰的跟没修过一样,现在也没那个心情了

网友:
维修高手呀

网友:
机器是够老的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下手准确到位..

网友:
是哪个厂代工的啊?VCOR电压EN居然是这样产生的,请问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
这个是新学员写的。

网友(2012-01-13):
在基地学的人真的都好厉害呀

网友:
不错    请问楼主  电路图  从哪里搜出来的    我修的时候   找电路图   很困难

网友:
不错啊,开店了?

网友(2012-04-20):
CMOP应该是个反馈补偿脚,实为高电平有效!而CORE EN也就是VCORE的电压开启信号!在这里为低电平有效对吧!不过楼主真的心很细,不用去测别处,直接到要害!经验与理论结合的恰到好处啊,,。

网友(2012-09-17):
说然实话,这种问题好修,真的。就怕是那种什么条件都满足了还不出电压,或者说是不跑码类。做桥。换桥,换显卡。换芯片都还没好的机器就麻烦的很。电压全部正常。复位也正常的那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