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上CPU掉电

楼主(2011-12-10):
广达代工的DELL 机子,版号UM8D I3的,不上CPU可以触发,一上CPU就掉电,各电压都有,有4片同样现象,有一片是短路,换PCH后才这样的,时钟也换过,BIOS也刷过

网友A:
检查电源管理IC 和上下管!

网友:
cpu的问题。i3的u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管理IC 和上下管!

CPU的六个管和芯片都换了

网友B:
我也修过一台戴尔I3的,同样是掉电,我开始想带耳机子好多内存检测不过会掉电,而且高端机器内存是由CPU管的所以换了测试内存条,还是老样子后来用19.5伏的电压开机发现不掉电了,其实也是没注意查了19.5伏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过一台戴尔I3的,同样是掉电,我开始想带耳机子好多内存检测不过会掉电,而且高端机器内存是由CPU管的 ...

其它板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