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 电流跑到0.38左右掉电,,掉到待机,,,,

楼主(2011-12-10):
联想C466 电流跑到0.38左右掉电,,掉到待机,,,,查IO时序,,,没有 CK-PWRGD,,   不会修了。。哈哈、、

网友:
电压,全部出来了。。

网友:
把CPU拿下来试试看会不会掉电,要是不掉就加焊一下控制芯片,上CPU和散热片再测

网友:
LZ:你说详细点好不?像你这个说法,不好给你分析啊!电压有没有全部出来?PG,时钟,复位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