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安装系统,滚动条滚动一下就卡住了,GHOST版,安装版都试过了。

楼主(2011-12-10):
安装系统,滚动条滚动一下就卡住了,GHOST版,安装版都试过了。各位大大出下主意,会是主板吗,内存也换过了。硬盘也换了。

网友:
先换cpu在换主板 跟硬盘内存没有关系

系统装不进肯定先想到硬盘再就是内存怎么会没关系呢!

网友:
在保证硬件完好情况下,是楼主的GHOST系统不兼容或者损坏

网友:
试一下PE ,能进不能进再判断

网友:
我不知道你所为的滚动条是到哪一部分了,你在别的机子上把系统装好到百分之百,在用以前的板子装一下,不行的的话换CPU试一试

网友:
我觉得内存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建议换电源试下, 我就碰到过几起能进PE,但是刻完系统就卡滚动条,换掉电源就没事。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么一个问题!前面几次怎么装都不行。把整个盘都格了在分别还是不行。后来重新删除所有分区只剩一个C盘。就能装了。装好后在分区解决了!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具体是哪我忘了  以前我设置过就能过进度条了

网友:
BIOS设置,估计是SATA与AHCI设置,你把这项改成SATA,试试。

网友:
别的都换了,电源换过了吗?

网友:
镜像是可以检测的

网友:
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笔记本的话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有些光驱,调制解调器 内置猫....有问题引起。台式机的话。硬盘的可能性大一些,  我上次还遇到过一块华硕的主板,它的网卡驱动不行,装系统之前,要对COMS放电,在装驱动的时候不要装网卡驱动。到网上下载一个更新的,不要装光盘里面的。装完就OK了,

网友:
你可以换个板子试试嘛!逐个换不就知道哪个坏了么。你看看CPU散热,我觉的肯能是这方面导致的。

网友:
是啊  楼主  问题讲述不清啊    这也不是 什么特别的问题啊 也不是多难的  只要楼主 细心 就能 解决的

网友:
还是换个 电源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有点难解决~~~

网友:
遇到过一个本子是光驱    还是用光驱装的系统 也解压安装完成   就是重启到进度条那卡死  走了不少弯路 以为光驱可以读就是好的

网友:
BIOS设置硬盘模式
硬盘MBR

网友:
换个同型号的机子装系统试试,一般都是机子的 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不行可以把硬盘在其他机器上装好GHOST,ghost结束后直接关机,然后再把硬盘安装在你需要的机器上

网友:
硬盘内存换了就换主板试试,也可以是电源题

网友(2016-07-31):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么一个问题!前面几次怎么装都不行。把整个盘都格了在分别还是不行。后来重新删除所有分区只剩 ...

有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几大件,和外设排除了,就软件吧

网友:
当然BIOS也是可能的

网友:
先简单   换电源     CPU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坏道,再就是你的系统问题!用MHDD检查下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