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M2V890-vsta

楼主(2011-12-10):
今天修一块华擎的板子刚接说不开机  加上检测卡看  跑d5   这是不过内存,有那条来试下一样跑D5.开量电压  。电压正常。就想是不是桥虚汗。压了几次还是不过.想 还是做BGA吧!做后加电还是跑D5.  就拿着来看。  仔细一看 板后面有条明显的刮痕!用刀片刮开 ,断了两根线!接上后正常跑2R。ok      想着可好了吧!  谁知还没完,什么都装上不认硬盘!进coms设置 。设好还是没认。遇到这样的板也认了吧!刷BIOS,下个2.0的刷好可以进系统就是要按F1,这么关也关不掉。进系统还有死机现象!哎  这么遇到这样的板啊!闷。。。。。。

网友:
硬盘复位正常吗?

网友:
am2  U爱坏

网友:
桥有问题吧

网友A:
等等 !按F1应该用提示什么的吧?还有你说的不详细,刷了bios以后有没有认到硬盘,死机应该是你做桥的问题吧(北桥 和 CPU烫不烫,用多少时间死机?说清楚一点)

网友B:
威盛的芯片组  桥不容易虚汗吧

网友C:
还有就是有没有换内存和硬盘啊?都不说清楚怎么解决呀??按f1应该有提示呀

网友:
高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不过不是刷的BIOS 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修了那么多的板感觉华擎的板就是烂,老爱不过内存

网友:
   刷BIOS 怎么刷呢

网友D:
华擎的板子还是很好修的,,,
首先,LZ的主板既然是断线导致的,而LZ又做过桥,所以后面的死机等情况 基本都和你的桥没做好有关系。
另外VIA的芯片组不像NVIDIA的,基本很少有虚焊的。。。
还有按F1的问题。是因为你唰了BIOS之后,网卡的MAC地址没有了。。华擎的主板刷BIOS 都需要单独刷一遍MAC地址才可以,不然就报错提示F1    具体MAC地址应该在网卡接口上或者主板边缘贴有小纸条。。

LZ慢慢琢磨吧。。。

严重同意,就是要刷MAC地址

网友:
楼上的点评的很精典,学习了,

网友:
有的时候是很烦人的

网友:
主板有时就是这样啊,费工又收不到钱啊

网友:
各个主板毛病都不一样啊~!

网友:
VIA的芯片,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擎的板子还是很好修的,,,
首先,LZ的主板既然是断线导致的,而LZ又做过桥,所以后面的死机等情况 基本 ...

是呀!他提试就是这样@!刷好了 !  就是用的时候还是有死机现象!正常进系统,不定时死机!好闷。跟什么有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有没有换内存和硬盘啊?都不说清楚怎么解决呀??按f1应该有提示呀

内存  和硬盘都是好的!按F1  提示MAC地址顺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威盛的芯片组  桥不容易虚汗吧

呵呵  见笑啊!刚开始搞错了!   是因为断线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等 !按F1应该用提示什么的吧?还有你说的不详细,刷了bios以后有没有认到硬盘,死机应该是你做桥的问题吧 ...

谢谢你的回复!刷了几个bios都没认硬盘!最后刷了个2.0的可以一用   f1的闻听已经冲破。就是现在进系统有时会出现死机,说不好多长时间!稳定时候也有!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SATA接口的硬盘,应该在BIOS设置里面打开SATA接口并且设置为IDE模式。VIA的桥不易脱焊,老主板的SATA接口默认大多是关闭的要么就是设置为RAID模式。

网友E:
是的!做BGA是太鲁莽了!是断线照成的。可能老点的bios不自持sata串口传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做BGA是太鲁莽了!是断线照成的。可能老点的bios不自持sata串口传输吧!

这个桥应该是8237之类的啦、支持SATA接口的、但是有些可能要把硬盘强制降低传输速度为150M的、有些也不支持大容量的硬盘。

网友:
LZ 8237的南桥,用SATA硬盘,需要单独加载驱动,不然是不会识别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