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色与EC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1-12-10):
联想E660G的本,待机0.56A,经测为PC97551坏,用PC87541代上,能开机显示了,但屏幕发红,无蓝色,请问缺色与这个EC有没有关系?

最新发现:对CN3接口对地打阻发现:0- 0.365 ,0+ 0.182,1- 0.365,1+ 0.365,2- 0.365,2+ 0.365 。 0+不正常,难道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你确定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灯管,那就是屏线问题,遇到过

网友:
vga输出看一下

网友:
应该无关系

网友:
无关会不会你屏线没有接好啊。

网友:
据我所知,EC 只控制灯管,无控制LCD的其他部份

网友:
缺色应该跟EC没得关系,你主要查查屏,屏线,显卡或北桥

网友:
看图纸打一下3组色差的对地阻值     应该都是一样的      你发的应该是色差的对地组织吧     是的话就是北桥坏了 色差都对地了   就是北桥有点对地了

网友:
先换条屏线,不行的话,建议把北桥加焊一下

网友:
你外接一下看怎么样,不行的话就是北桥了

网友A:
看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里面的针脚有没有歪,在动桥前先排除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里面的针脚有没有歪,在动桥前先排除小问题

已经确认是北桥问题,订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