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1400,CPU电压没出来,条件满足,

楼主(2011-12-10):
开启,供电,参考都有,芯片换过两个,上管G无电压,下管G极有电压,不解望高手来指导下

补充内容 (2011-12-11 12:41):
是CPU电源芯片,MAX8770, 上管我翘脚,搞坏一个,换了我有同型号料板换的,两个下管我都拆下量,G极还是5V,条件,VCC,VDD,SHDN,REF,都 有

网友:
连上下管一起换掉了吗?

网友:
能说得详细点吗?这样不好给你做分析啊!Q1400 CPU供电用的是什么芯片,你的图上也看不出来。没有供电上下管,电容都可以换了 试啊

网友:
上管G无电压,下管G极有电压,什么意思? 用的是什么CPU供电芯片。(你说的基本上不可能吧)

网友:
DH1上官驱动没电压,你就要找芯片,找驱动信号的来源,你要观察你换的芯片是否换好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看怎么样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是否有短路,电压反馈脚,再就是场管。

网友:
  管子坏了吗

网友:
两个管子同时换试了吗

网友:
是芯片保护了 啊,查下有没有短路的,或是反馈,场馆可有损坏的啊

网友:
我想知道max8770输出的两个v-core都是多少V?有知道的吗?

网友:
管子都换了,故障一样,直接量电感无短路,但后级是CPU供电,怎么查

网友:
查VID电压。。。。。。。。

网友A:
下管的 g 5v 芯片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的 g 5v 芯片保护了

知道但就是查不出来哪短了,可能是CPU座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