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液晶显示器1024*768分辨下正常,800*600下白屏,求解?

楼主(2011-12-10):
如题`~~~~~是不是驱动程序坏了,乐华驱动板,MCU为NT68167FG,屏号N141201,另求驱动板程序?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 是"软"故障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你写的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
重写程序 或代换rom

网友:
RT808刷个同尺寸上的液晶显示器好的程序上去

网友:
换个驱动程序啊            555555

网友:
有的屏也不能代用的,有单8的

网友:
有人有驱动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