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1-12-10):
这几天收到两台显示器一台为欧派Q2301WB 一台为三星940BW  都是开机白屏 测量电源输出12V 5V正常,检测发现都是屏供电保险烧断,用同规格的保险更换后发现开机屏供电的5V电压变得很低很低几乎没有,拔去屏线5V便正常,证明屏有短路之处,但查找小元件没有发现异常的,请问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检修更合理

网友:
烧机法。这样可以发现哪里短路。

网友:
可惜没有可调电源啊,用什么可以代替呢

网友:
应该是电容短路

网友:
手摸屏上的各个芯片没有发现明显发热的电容不知道在路测量是否准确

网友:
2楼的请问 显示器也能烧鸡么?

网友:
刚才用电脑电源的5V来烧机发现有一个电容冒烟容量为16V470U 的换新还是白屏,但是屏的供电已经恢复正常5V了,是别处还有问题还是驱动板坏了呢

网友:
驱动板换一下看看

网友:
检查下屏供电和驱动芯片

网友:
屏线弄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