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40L开机到WINDOWS滚动条不动求助

楼主(2011-12-10):
DELL PP40L,能正常开机无论是进PE还是本机硬盘的系统,都是到WINDOWS滚动条处卡住不动了,等多长时间都不行,换内存,去掉硬盘,都无变化。求救

网友:
换南桥看看,我碰到南桥挂的,是GBM,一模一样问题

网友:
先把南桥加焊试下

网友:
加焊不管用,还是换掉吧

网友:
直接就把南桥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