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桥供电S级对地阻值为0的话,是不是北桥击 ...
问个小白问题,桥供电S级对地阻值为0的话,是不是北桥击穿了。

楼主(2011-12-10):
问个小白问题,桥供电S级对地阻值为0的话,是不是北桥击穿了。
问题

网友:
测桥正反两面的电容呀

网友:
还有可能是前极短路

网友:
用可调电源强加电试试吧,摸哪儿发烫

网友:
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滤波电容短路的。

网友:
不一定 你把下关拆掉 在量一下 上官的 S及 是不是为0

网友:
很多都不是桥的问题,别乱杀,查查供电电路上的元件

网友:
也不一定,说不定是它本身坏呢,有其他地方短路呢

网友:
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网友:
865PE的桥烧了,换一下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