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长城液晶维修闪屏维修

楼主(2011-12-10):
故障现象:今天接到一台长城液晶显示器,具体型号忘记了,19宽屏的,故障是一开机亮下就灭。
维修结果:更换4606
分析,我们维修液晶的一看就会想到是电容坏了,拆开一看,果然有两个电容坏了,立马换掉,心想可以了吧,随便测了下,保险没烧,整流桥没事,主场管没事,心想修好了,接电试机,结果,还是亮下就灭,只能再测,发现高压板块的一个管子烧掉了,型号为ME4542,上网一查,可用4606代换,马上找到一个报废的板子,拆下一个LD4606换上,通电再试,还是一闪就灭,老板说要更换两个一样的,并从备件中取出一个新的LD4606,换上后测试,结果还是一样,郁闷了一会,找到长城售后(长城售后就在我们旁边,没过质保的都找他,过的都找我们修,原因就不多说了。。。。。。),长城售后看后,又找了两个新的LD4606换上,通电测试,正常显示了,故障排除。
注:以后碰到一闪就灭的,找不到原因的时候,不妨试一试我说的这种方法。

网友:
你这是想说啥??我咋没看明白呢

网友:
为什么你换的4606没好  售后换的好了呢

网友:
不过保就找售后对吧

网友:
你什么意思?修不好就找售后呗?

网友:
那个肯定是2个一起坏 一个高压包2个块子 即使没烧另一个阻值也不正常

网友A:
这个还是不明白?是不是售后有绝招没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不明白?是不是售后有绝招没告诉你

还不明白吗,应该就是新旧的场管电流不一样,引起的保护。。。。。。。。。。

网友:
其实主要是风水不一样

网友:
这个原因应该是这样:原机的2个管子都坏了,所以一个一个的换,实际上把新换的也整坏了,2个一起换才是正解,就是这样

网友(2013-05-29):
换就 一对一起换

网友:
4606这样的管子要 一对换,

网友:
经验就是换一对4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