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7900gt ,7300gt无显示,能认主芯片,但认不到bios芯片的维修心得。

楼主(2011-12-10):
最近来了很多显卡,有几个新人来了,就一起研究显卡。 大部分都不能认到主芯片。新人动不动就说上bga。有写是挡c1的。。还在研究中。知道说一下意见。。。。。。今天就修两个显卡  xfx的7900gt和7300gt,都是能认主芯片。但认不到bios的。。7300gt换了bios芯片就能认到了,刷回bios修好。。。但7900gt的,换n个也不行。都是从7900gt上拆的bios。。高手指导下。。。

网友:
7900gt的,我遇到两块是GPU坏的,都是认不了bios,但能认核心~~~

网友:
7900gt
我也遇到几片没有搞好,有点难度。

网友:
首先测试BIOS 的工作条件,如OK 则试换BIOS IC,刷写正确的BIOS 资料,此时若仍 NG,则试换GPU。

网友:
查BIOS的供电有没有坏了,且到GPU线路有没有断线情况??

网友:
你没测量BIOS芯片的工作条件.就单单换BIOS芯片有没什么用???另外GPU损坏或虚焊也会引起认不到BIOS,哈

网友:
测量下 BIOS 芯片的电压是否满足工作要求,另外最好焊接全空的 EEPROM 芯片上去,避免错误的 BIOS 造成误判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