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测试芯片?

楼主(2011-12-10):
如题,测试芯片与正品芯片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就是坏的芯片?

网友:
测试芯片是旧的

网友:
实验品,测试

网友:
测试是旧的,从用过的板上拆下来的,再拿给一些专业的工厂测试过能使用的芯片,因为有用过,所以拿到的货质量好不好就看人品了。全新原装的就是完全没使用过的,这种质量一般是可以保证。

网友(点评):
全新里面也有很多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