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908W液晶换通用高压板后亮度无法调节,HELP!

楼主(2011-12-10):
显示器原来故障是用二十分钟左右黑屏,绿灯。关机再开机又可以继续用一段时间,又黑屏。如此反复!

换通用高压板出现亮度无法调节,通用板上的亮度调节也接了,仍然不行。

网友:
这种好像是要改一套的吧

网友:
很多通用板上的亮度调节是摆设

网友:
我从来不接亮度线的   也可以调节没什么问题啊      不接可以不可以啊

网友:
通用高压条多使用线性变化的直流电压来控制亮度,而品牌机喜欢使用改变脉冲宽度的方法。就是说,它的幅度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波形的占空比。高压条无法识别这个奇怪的信号,因此不予反应。
将PWM转变为直流电平使亮度受控,需要设计合适的积分电路,甚至要运算放大器来匹配输入阻抗及输出电平,工艺上已超出维修范畴。
顺便提醒,几十分钟黑屏多是两组高压电流失衡所致。更换高压条故障“消失”,仅仅是利用通用高压条较高的保护阀值临时隐蔽了故障。随着故障原发地病情加重,返修是无法避免的。

网友(点评):
分析的好,头像更好,只是胸挤的太高了

网友(点评):
这几天看见你好几次了,不止这一个版块,看到你,我就有了发帖的想法,打住,不能再说了

网友:
这么说亮度是没法调了,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
要不,您驱动板一起改了,只是又浪费银子了

网友:
尽可能修复原装的把,通用板很多不能调节亮度的

网友:
下个亮度调节软件就行 ····

网友:
从来不接亮度线  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zhangjunzheng  这几天看见你好几次了,不止这一个版块,看到你,我就有了发帖的想法,打住,不能再说了

zhangjunzheng  分析的好,头像更好,只是胸挤的太高了

我用别人的电脑上了一会网,离开时忘记退出,头像就变这样了。我一看也好,本来才疏学浅,弄个荤一点的头像正好哗众取宠。如果本淫遇到技术难题,各位大淫看在大胸弟的份上,会多拉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