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没3v5v待机电压

楼主(2011-12-10):
前几天修了一台东芝M300的笔记本,客户说正玩着突然就掉电了,我在稳压电源上看了一下,

没待机电流,不触发。只好拆笔记本,拆下来之后,公共点有电压,没有3.V5V待机电压。

然后我又量了一下3v5v待机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旁边有一个电源管理3V5V待机ic,于是就干掉它,换了一个芯片好了。过了几天又坏了客户说是正玩着关机了,郁闷。我把3V5V待机IC加焊了一下,好了,没想到的是好景不长,又坏了,晕,又加焊,好了,连续这样好几次,没办法用示波器打波形正常,于是我换了3V5V待机IC好了

网友:
也就是说你先前换的IC有问题??

网友A:
记得修到个hP机器 也是总坏51124 上下管 激放 滤波电容都坏了 还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修到个hP机器 也是总坏51124 上下管 激放 滤波电容都坏了 还是坏

估计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
悲剧啊,搭进个ec去,早点换掉不就OK了

网友:
能是芯片性能不良了吗?

网友:
你看他的电流正常不.我以前修到一台M600也是3  5V芯片坏了.换上去就好了.也可以显示正常进系统.但是电流偏大.拆开摸USB和RJ45的小板上网卡芯片烫手.换了以后电流正常了

网友:
楼主换的是拆机IC吗?拆机的虽然便宜,但有时会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