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1-12-10):
长城19寸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有时开机有一半白屏慢慢地全部白屏,再开几次正常显示,偶尔会出现前面的现象,请教高手?

网友:
根据修手机的经验屏线接触不良,或者主板上有路信号没送出去

网友:
显示器刚拿来的时候是电源板上的电容有鼓包,我把后极的电容全换了,能正常显示,后来有时出现一半白屏慢慢全白的现象,怀疑是屏线问题又把屏线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白屏一般是 屏线或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有背光无显示。高压板应该没问题,建议换个驱动板看看。。

网友:
更换驱动板..肯定OK

网友:
加焊驱动板IC试试。

网友:
换驱动板子吧

网友:
找通用的高压板接上驱动板先排除屏的问题在修吧   要是屏问题可能会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