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255机器

楼主(2011-12-10):
各位大师,请教E255机器
机器拿来时,有待机不上电,经检测,北桥短路,855GM北桥。更换北桥,开机电流到0.8,有时1点多,但不跑码。U电压已产生,CPURST# 1.05V也正常了。以为北桥没换好,重新换了个全新北桥,故障依旧。刷BIOS,故障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该怎么检测,请大师指条思路!请技术小组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确定条件都满足就考虑南桥

网友:
CPURST都可以出来,CPU时钟是否全正常了?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先看看LPC总线是否有脉冲,首先判断CPU是否已经开始工作。ADS#也可以看,但LPC会直观一点。如果有脉冲就先考虑再刷个BIOS,加焊或更换南桥工夫也不大。

网友:
怎么能屏感觉乱乱杀桥,冷静!

网友:
不能乱杀,一定要好好的查信号,还有就是上电不跑马是最难修的

网友:
现在拆下北桥,测量南北桥HUB线,11路,有477的值,有435的值。这个正常不,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