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1-12-10):
IBM T60的机子是集显的,能不能改成独显的呢??????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吧·

网友:
必须不行的

网友:
前两天刚换了个IBM,T60独显的可以换,集成的,但集成的换不了独显的,因为风扇不一样~~~~~~~~~

网友:
能的换的话  也不合适

网友:
这个不能换

网友:
嗯,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不要搞这个

网友:
理论上都可以搞,但现实是费时,费力,费脑!还不一定稳定。

网友(2014-03-25):
工程浩大啊,不如直接换板实际些